截取威纶触摸屏的截图

楼主(2019-04-03):
FX5U-RS422连接的威纶触摸屏,触摸屏显示的设备名称:Mitsubishi FX5U Ethernet
想在线模拟,然后截图作说明书,,,然后在线模拟不了
有其它招吗,各位?

网友A:
试试离线模拟,在线模拟需要PLC的信号和数据,不然和PLC相关的元件都不会有显示

网友B:
离线模拟,自己填充一些数据即可。

QQ(VX):2252241236

网友C:
串口号 串口参数要选对,在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号 串口参数要选对,在线是没问题的
PLC与触摸屏用的RS 422串口,电脑连PLC用的网线直连
没得串口参数嘞

楼主:
试过,如果触摸屏使用的是“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以太网连接的PLC,就可以在线模拟,自然就可以截取带有参数显示的触摸屏画面,,,
现在采用2楼的方法,离线模拟,然后填些数据 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