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機有設置密碼,無法下載人機畫面

楼主(2019-04-03):
請教各位神大,我司有一台設備使用三菱人機介面,要下載人機畫面時,廠商有設置密碼無法下載,有詢問廠商,但廠商也忘了,請問各位神大是否有其它方法可下載?謝謝

网友A:
下载底层系统软件,格式化即可

网友B:
直接更新OS就可以了,相当于电脑重装系统。
触摸屏编程软件自带的功能。
PLC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新OS就可以了,相当于电脑重装系统。
触摸屏编程软件自带的功能。
我有一台GT2712-STBD三菱触摸屏也是设置了数据传输密码,无法下载程序,如何更新OS呢?

网友D:
更新捨都沒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PLC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C:
工程数据不要,只想初始化触摸屏,大神有什么办法呢?
三菱人機有設置密碼,無法下載人機畫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