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做触摸屏解决方案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刚接触工控行业,现在需求是需要自己为单位开发上位机软件,自己目前能做桌面程序,
后面肯定也需要触摸屏来现场操控PLC。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整个触摸屏都不熟悉
求介绍几个生产触摸屏且口碑不错的厂家或者品牌呢,还有触摸屏一般是采用微软的嵌入式系统吗?
有没有便宜的可用来测试的触摸屏推荐呢?反正我就是个小白,求大佬们指导

楼主:
求帮助求帮助 大佬们 管理员

网友A:
触摸屏一大把,说某中型号有广告嫌疑,再说每人的认知不同,感受也不同。只能你自己决定那款适合你,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建议百度吧

网友B:
触摸屏比电脑上位机简单,搭积木方式的,有厂家说明书的。

专业外协

网友C:
能自己做上位机,触摸屏简直是小菜一碟。

网友D:
这个,要看用什么配什以了,实际上论坛上已有了。看一下分类 就大约知主流了,另外看工厂用的那个多点。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