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3):
各位好:用三菱FX系列PLC-4AD编写压力显示程序。压力:3MPA    电流:4-20MA。请问用(Y=KX+B)一次函数公式如何代入程序编写。谢谢!!!!!!!!

网友A:
乘法与加法,再赋值,居然知道一次函数公式,厉害。

QQ(VX):2252241236

网友B:
采用转换后的数字为800-4000
转换的数字值D0
D0/1066-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