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欧姆龙plc,请教这两段程序是否等效

楼主(2019-04-04):
@ld w0.00 out w0.01
ld w0.00 difu w0.01
下载积分:+1(yanshu) 流汗。。。

网友A:
一样的,熟悉欧系PLC的喜欢用第一种,熟悉日系PLC的喜欢用第二种,欧姆龙的编程混合了两种风格

网友B:
完全等效

网友C:
日系里最头疼欧姆龙的但他是功能而最强大最便宜的,最喜欢的是松下的,不知道上手的是松下的还是更能理解,三菱和松下的差不多,基恩士的也不错

网友D(2019-05-21):
只是习惯问题,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E(2019-07-10):
一样的
清风明月

网友F:
鉴别完成,完全相同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G:
最近也在看欧姆龙的。这个道理一样的,但是突然不好习惯。比如里面常数,十六进制,通道前缀不一样

网友H(2019-08-14):
学习学习,我也是刚入门

网友I:
各有千秋吧,欧姆龙有些方面就比三菱做的好,有些方面比起三菱来又不好用,比如CJ系列的定位模块和Q系列的定位模块,明显Q系列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