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温控编程

楼主(2019-04-04):
请问一下大家用西门子模拟量模块6ES7331-7KF02-OABO控制温度,应该用什么指令?

网友A:
piw得到温度值,滤波算法得到准确值,然后pid还是直接控制,看工况吧。

网友B:
楼主发出来的貌似是订货号吧,SMART的模拟量叫AI04.AQ02之类的。

网友C:
用PI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