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大神们,我这有几台使用三菱Q系列PLC Q00UJCPU的设备,现需要记录设备断电的时间,我利用特殊继电器SM53断电检测功能进行断电时间的记录,但实际使用不起作用,程序见附件图片。哪位大神有弄个的请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设备断电了,plc也就没有电了。你的plc带实时时钟功能吗?一般时钟时间都是上位机写入的。

网友B:
断电的时间点PLC不好处理,转到PC或上位机,或者你的PLC供电的系统做处理,搞个备用电源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不能把开机时间减去最后关机时间吗?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将PLC的时间传入到一个断电保持的寄存器里面,每次上电,先将这个寄存器里面的时间读出来,再写入
比如这样,但是这个只是记录PLC上次Stop的啥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断电了,plc也就没有电了。你的plc带实时时钟功能吗?一般时钟时间都是上位机写入的。

PLC有实时时钟功能的,而且PLC都有备份电池的,若没备份电池,那一关电不是所有的数据都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的时间点PLC不好处理,转到PC或上位机,或者你的PLC供电的系统做处理,搞个备用电源

FX3U系列的PLC我也写的差不多的程序,能完美实现这功能,轮到Q系列就不行了,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把开机时间减去最后关机时间吗?

就是要记录最后关机时间的呀?请问有何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将PLC的时间传入到一个断电保持的寄存器里面,每次上电,先将这个寄存器里面的时间读出来,再写入
比如这样,但是这个只是记录PLC上次Stop的啥时候

我要记录的是断电时间,PLC上次stop时间这样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记录最后关机时间的呀?请问有何高招

得出负数时用相应的进制加法就可以了,比如1-50=-49;60+-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