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发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电机没反应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4-04):
Q0.0发出脉冲,接线反复检查。进入脱机状态已经确认可以发出。。。但是电机就是不转动时怎么回事

网友A:
使能给了吗
给了吧!

楼主:
这是我的监控状态

网友B:
如果PLC没有报错,那就是接线问题了,你可以参考我写过的帖子。可能,我发表在西门子论坛了。我ID应该是bruce.zhu 或者15062233501 记不清了。好久不逛论坛了。
专心搞钱

网友C: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这个电动速度是10000????你这个肯定动不了,你可以好好看下点动模式对点动速度的要求。

网友C:
Velocity
点动模式的预设速度
限值:
启动/停止速度 ≤ 速度 ≤ 最大速度
你组态的时候,一般最大速度都不会超过500 你的这个直接设定成10000,肯定不会动的。

网友D(2019-05-20):
使能给了吗 !还不转就是步进电机接线接错了,或者步进电机设置错了

网友E:
通常三种可能:1、脉冲频率高于步进精分步数;2、脉冲输出没串限流电阻;3、步进供电电源有时需要独立于PLC供电

网友F(2019-07-31):
我用S1200 控制三菱伺服为什么会显示轴错误和组态错误,刚开始接触S1200有大神能说一下什么原因么

网友G:
看看输出口有脉冲输出吗?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方式是否正确?驱动器控制输入端支不支持24V信号

网友H(2019-11-18):
朋友你这个案例可以分享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