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4):
请教一个问题:一条风管,用风机抽热风出去,其中还有三个小风机送风,那么小风机开启一个,主风机启动,变频运行,小风机开启两个,主风机自动跳高一个频率运行,小风机开启三个,主风机又自动跳更高频率运行,只用变频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吗?非要加PLC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吗?谢谢!

网友A:
不用PLC也能够实现多段速的

网友B:
多速段运行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速段运行模式啊

请问,如果多速段三个信号或两个信号同时输入,是什么速度运行呢?

网友C:
你甚至可以做个PID?

网友D:
这个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多速段三个信号或两个信号同时输入,是什么速度运行呢?

多段速不只是三段,是可以设置15种速度,具体参照手册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初始值全都是999!如果不改成50hz,到对应条件的情况下会在那个频率运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甚至可以做个PID?

做pid ?怎么做?有没有资料?谢谢

网友F:
简单事情没必要搞得复杂

网友G:
PID就没必要了,如果想做速度调整的话,还不如做个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