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TC能否接B型热电偶

楼主(2019-04-05):
FX2N-4AD-TC一般接K型的热电偶,能检测到1200度。
请教能否接B型的热电偶?检测1600度的温度,若不能接B型的热电偶请问有何解决方法?
谢谢大神!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A:
这个模块不可以检测B分度号的热电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带变送功能的B分度号的热电偶了,这种变送器能将B分度号的热电偶信号转换成4-20mA的输出,然后用FX2N-4AD处理这个信号。前面多了一个0

网友B:
溫度太高有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