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图】CP1H-XA40DT-D 输出点接法是否正确,输出点是否坏了?

楼主(2019-04-05):
有一个CP1H-XA40DT-D的plc。想测试一下plc的输出点位,不过我发现用最简单的 P_ON来驱动输出点位,PLC面板指示灯都正常,但是按照图上外接一个24V指示灯不亮,00 点和com0点的电压是22伏左右。我觉得是不是输出点坏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该型号的前8个输出点很容易坏,通病

楼主:
很不幸,我出差回来发现另一台刚买的不带模拟量同系列的plc也坏了
也是前0-7坏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plc一般是哪里坏了?这怎么这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