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6):
伺服电机编码器只有ABZ,怎么连接有ABZ,UVW的伺服驱动器
目前试过,只接伺服驱动器的ABZ,不接UVW不能成功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都会带UVW三相定磁的,您这种应该是外配的常规型编码器,接伺服系统肯定没法用的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