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触摸屏间交互信号可行性

楼主(2019-04-07):
请教各位大神,现有2台设备都是FX3U+GS触摸屏,这2台设备现需要交互信号,但不想增加额外的模块,想通过网线把2个GS触摸屏连接起来实现触摸屏间的信号交换来实现这个功能,只是不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不行,基本没有这功能。加两个通讯模块400就能搞定,买仿品的才几十块
下载积分:+3(gadna9)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可以用MODEBUS实现

网友C:
GS的不知道,但是MCGS 是可以的,ModBus tcp 或者Modbus RTU 转发就行

网友D:
可以考虑每台触摸屏与2台plc联机,数据一样可以实现共享。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