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7):
我用USB线链接欧姆龙CP1E软件联机不上 求大神们指点 以前没有使用过

网友A:
禾川和欧姆龙怎么扯到一起去了
目前没有找到PLC驱动

网友B:
可以发你一个
感谢分享!840830503@com

楼主:
USB的驱动有吗  用USB插上显示HCA4感叹号

网友C:
禾川不是防三菱的嘛

网友D(2019-10-14):
三菱plc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5楼说得对!!!!!!!!!!

网友F(2019-11-24):
顶5楼上去

网友G(2020-03-17):
顶五楼,禾川有开发自己的PLC编程软件,当时不如GXworks2好用,PLC类型设置为FX3U即可。
引用 网友D:
三菱plc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