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原因坏的?

楼主(2019-04-07):
请教一下是什么愿意,看着不像缺相啊

网友A:
看着就像是缺相烧的啊!
或者是匝间短路

网友B:
缺相原因占百分之九十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缺相
自学

网友D:
我猜是缺相,其它的绕组看着问题不大

网友E:
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缺相后烧绕组也不一样的
诚交工控友

网友F:
看着像过流烧的

网友G:
我觉得是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H:
缺相短路

网友I:
匝间过流短路,缺相能引起过流,匝间绝缘差(绕线工艺差对线造成损伤)的地方短路所致。

网友J:
这种不是缺相,缺相是两相线圈烧成黑色的,这中应该是一相瞬间击穿搭铁,因为与短路点与进线侧很近,所以瞬间短路过热烧坏漆包线!

网友K:
三相缺相引起的,避免下次,介意追加电磁启动器。

网友L:
缺相或者有一相接地
工控学习

网友M:
在端盖位置匝间短路了。缺相不是这样。

网友N:
像 是匝间短路,缺相烧了的除了缺相的那组线圈之外另外两组线圈烧得很黑。

网友O:
工艺问题,匝间击穿

网友P:
百分百缺相

网友Q:
过流, 缺相引过过流

网友R:
像匝间短路

网友S:
我仔细看了看图,能够得出肯定答案的是绕组烧坏导致电机坏的

网友T:
百分百不是缺相,缺相烧掉3分之2只有1相是好的。我修过电机........
qqq17888@163.com

网友U:
学习了,重新绕还是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