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FX3U,通过BIN指令想把D100的第4位触发,但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除了直接赋值是可以,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M716为1就行

网友B:
关健的是用了K1M700,当然试不出来了。
换成K2M700,然后M704置ON
换成K2M700后,M704是可以置ON,但M703仍然无法ON起来

网友C:
WOR D100 H10 D100
通过逻辑或指令也是直能触发第5位,十六进制数16转换为二进制数为10000,谢谢,以此类推,如果是十六制数8的话,1000,是否可以实现了,可以试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D:
K1M700是从M700-M703,K2M700是从M700-M707,即2个4位,以此类推,K4M700就是16位

plc编程学习,www.shuyanzdh.com
谢谢,这个是明白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把二進制搞懂對你才有用
其餘都運算而已

简单直接,就是这么个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set d100.4
FX3U 以上才支持
试了下,3U也支持的,谢谢亲。
  • 下载积分:+1(早安你好) 好贴好贴!

网友G:
    你直接置位D100.4不就可以了 3u是支持的

网友H:
    3u有新功能
    能具体讲解下有哪些新功能吗

网友I:
    BSET D100 K4
    三菱用不了这个功能呢

网友J:
    SET D100.4
    MOV K8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