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如何将V13的程序升级,能在V15中打开

楼主(2019-04-08):
设备程序使用V15编写的,我的电脑安装的是V15无法读取,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先将软件V13 SP1升级到SP9,然后用SP9将原程序升级打开保存,再用V15打开。

网友B(2019-05-20):
打开v15,直接打开程序就行,v15会v自动升级v13程序为v15程序

网友C:
用V15可以直接打开v13

网友D:
变态的西门子,你升级软件也就罢,老他娘的改后缀名,TIA15.1怎么重装系统,最后安装老他娘的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