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DC24V接触器线圈,  一天24小时使能的话,可以坚持多少天,一个月,一年,还是更多?之前网上买的大功率中继,线圈长时间通电,都烧焦了,不知道接触器线圈可以抗多久?另外问下施耐德有没常闭主触点的接触器。

网友A:
DC2V的接触器线圈,头一次听说,就算是PCB板的继电器也最小也只见过DC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2V的接触器线圈,头一次听说,就算是PCB板的继电器也最小也只见过DC3V的。。。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DC24V

网友B:
10A的功率继电器试试

网友A:
这个东西就不要在网上买了吧,找正规代理商的进口接触器,比如三菱的,富士的,西门子的基本没有问题的。
另外电控箱也要加强散热,比如增加冷却风扇,再好的电气件,也是有使用环境限制的。

网友C:
常闭主触点的接触器是违反安规的.
至少我是没有见过.
大品牌的接触器线圈是极少出问题,

网友D:
我們用的施耐德 臺安 的24V的接觸器,長時間用是沒有問題的,幾年還是能保證的,臺安的接觸器可以選擇輔助觸點配常開或者配常閉,訂貨的時候說一下就行,也可以加裝輔助觸點模塊

网友E:
寿命与钱成比例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不是按时间算的,是按次数算的,一般都是上万次以上。按参数来说一般都是
最大工作频率
机械:18000次操作/小时
电气:1800次操作/小时(额定负载下)
机械:交流线圈:最少10000000次操作;
直流线圈:20000000次操作(18000次操作/小时)
电气:至少100000次操作(额定负载下1800次操作/小时) 平常用法十多年没问题也有,用的多的用几年没有问题。
你说的这个情况,可能过热,功率没有选对,购的质量有问题,选正品的。用几年没有问题,我们用的机台,也是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常坏的。也是好几年,坏的都是有水气或是过热才坏的。正常情况也要用很久的。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G:
一分价钱一分货,网上买的有正品?
西门子的 施耐德的会经常坏

网友H:
施耐德有带常闭主触点的接触器,24V线圈的接触器,得看品牌和运气,有的很耐用,有的坏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施耐德有带常闭主触点的接触器,24V线圈的接触器,得看品牌和运气,有的很耐用,有的坏的很快。

施耐德常闭主触点接触器的型号有吗?

网友I:
用dc消耗功率大~~太多~~電源供應器要加大很多
不如ac控制線圈穩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我们给汽车厂都是DC24V的接触器啊!
从来没有说发热厉害、寿命很短额,我们都是坏触点机会较多(短路冲击造成粘连),你不要买浙江一带的劣质假冒伪劣产品就行

网友K:
正品的线圈十年二十年没问题的,触头看工控,十年很常见。
风铃

网友L:
  我们饺子机用的就是施耐德24V接触器,控制2路主触点,2路辅助触点,使用寿命还是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