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2019-04-08):
变频器拖动双电机,每个电机有热继保护,热继常闭点串联接入控制回路,常开点与变频器故障输出并联后控制故障指示灯。变频器一启动故障灯就微亮,停止输出则灯灭;按热继实验按钮,变频器停止、灯灭(常开点没有闭合,不然应该是高亮才对),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A RC变频器故障输出触点,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楼主:
谢谢,正常了。
引用 网友A:
RA RC变频器故障输出触点,用继电器过渡一下

楼主:
有人说用电容也行,有哪位知道该怎么选型和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