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8):
[upload=1] 和FX3U的CPU最左侧中间那个圆形口通讯时,另一头接到工控机九针口,配置好通讯就弹出这个画面,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我配置问题?

网友A:
3U本体是422接口,工控机一般都是232的接口,你的PLC受得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我接手时都已经有的,你说的很对,这说明线路有问题吧,要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本体是422接口,工控机一般都是232的接口,你的PLC受得了吗?

这里是一头接工控机九针口,另一头接3U最左边圆孔,

网友B:
买个山寨的sc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山寨的sc09

如果用一头是8针的接PLC另一头是USB的那种行吗,相当于编程线,
SC-09接PC那一头,是25针的还是九针的呢,

网友A:
编程电缆线可以,你是要USB口,还是232口的,还有具体的连线方式3U手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