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过段时间就输出全部没有了,求助

楼主(2019-04-08):
有台机器突然 没有输出,所有的Y点都不亮。连接电脑用三菱软件能连接,也能监视,发现Y点是蓝色的,也就是说程序正在运行,而实际输出没有,怀疑是PLC的输出电路硬件坏,买了个新PLC把程序复制进去,新PLC正常工作了,过了五六天又全部没有输出,这才想起原来旧的也没坏,把旧PLC清除内存,重新复制程序进去,果然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内存不清除覆盖任何程序都没输出,清除内存再复制程序就可以用五六天,到现在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五六天清除一次内存再拷贝程序进去。

网友A:
程序有多大,PLC供电压正常不,诊断,监控特殊寄存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看有无用到M8034

网友C:
估计是输出被禁了,就是那个M8034

楼主:
m8034禁止,电脑监控Y点会蓝色吗,覆盖别的程序也没输出啊,PLC诊断无错误。

网友C:
M8034禁掉的话,监控程序都是正常的,看不出来的,只是没有实际输出。

网友D:
程序里M8034被置位了,在程序最后一行RST M8034,再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说白了就是程序猿捣了蛋,把程序删了自己重写吧

网友F:
是不是用了盗版模块,看一下故障代码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G:
有可能你的plc是高仿假货

网友H:
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