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连续地址的M继电器按指定的数目 ON
kylew

楼主(2019-04-08):
请教这个怎么编啊,如题!
比如M0~M99,指定一个数字,M地址就按数字的个数ON多少个!
指定9, M0~M8 ON
指定99,M0~M98 ON
另外请问FX PLC 用标签方式编程, 10MS定时器怎么表示呀?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另外不用FOR指令能否做呢?
kyl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1697]
Good Luck~

网友B:
如果硬要不用for的话,第一张图方法也可以参考下,不过貌似fx系列的FMOV指令不支持变量作为传送字数,我没仔细研究,Q系列是可以的。从第13步到19步用于自复位前面置位的位,如果写成手动复位,那么程序步数差不多。上面那个程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任意大小区域的操作,只要数据区不超范围就可以。
如果使用固定区域就简单了,用下图的程序就可以了,FX也支持。
kylew

楼主:
谢谢,4楼 的方法也很好!
怎么样让连续地址的M继电器按指定的数目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