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装了MXCOMPONENT4。16,FX3U最左边中间的422口接到PC机的九针口,然后按网上的设置,当设置完就报错,
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这种方式是能和MX通讯吗?我看MX手册又好像是可以的,但是又怀疑因为PC机九针是232口PLC那边是内置的422口,二者之间又没转换,

网友A:
232和422电压完全不一样,你直接接没有烧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和422电压完全不一样,你直接接没有烧接口吗?

为什么有些人又说可以

下面这种线不正是连接PC机到422口的吗,

网友B:
RS232和RS422线之间要加转换器的FX232AW

网友C:
TAOBAO买一根叫 SC-09的线。 或者SC-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OBAO买一根叫 SC-09的线。 或者SC-11

大公鸡,请问转USB的行吗,SC-9转USB的,

网友A:
SC-09就是编程线,就是422转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