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同步带单方向连续定位,伺服如何保证其精度

楼主(2019-04-09):
同步带单方向一直循环定位,如1-2-3-4-1重复循环,运行几百圈后有肉眼可见累计误差,监控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是正确的,应该同步带总长有偏差,请问如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A:
回原点或加补偿呗,要不就推
小姐姐骚啊

楼主:
你好,不方便回原点,怎么知道补偿多少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或加补偿呗,要不就推

网友B:
累计误差,是回原点能解决的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同步带不应该有累计误差,累计误差应该来自干扰或步进电机丢步!

楼主:
回原点能解决,但设备工况不允许经常回原点
引用 网友B:
累计误差,是回原点能解决的吗?

网友D:
根据误差规律适当修正,摸索出合适的修正数据

QQ(VX):2252241236

网友E:
把原点往中间移动,在工作方向和回原点方向一致的时候回下原点。

专业外协

网友F:
量化就有办法解决

网友G:
楼主在和机械工程师扯皮了,不过这个问题显然是电气的事,同步带精度很高的,更不会几百圈就变长了啥的

网友H:
同步带总长不可能有偏差,应该是你每走一次都会产生定位误差,多次累加造成偏大。你把伺服走的实际脉冲接回PLC进行计数,然后对发给伺服的脉冲进行修正,保证累计误差始终只有一次的定位误差。

网友B:
你的回原点只是把误差规定,你还解决不了,累计误差用的来说有两方面,第一你定位的距离总的脉冲数有半个脉冲,这样定位模块来说,不可能给你发一半,只会累计到下一次发送,周而复始累计就出来:第二个原因,由于线路或干扰造成你的定位距离要么多要么少。对于第一个原因来讲选择绝对定位方式定位,或者由相对定位改为定长定位模式,参照QD75,对于第二个原因你查查线路有屏蔽线没有,距离是否太长,是否靠近交流远等,有的伺服控制器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没有的话就查查查感染源,采取相应措施
下载积分:+1(eric66) 写的很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I:
直接读取伺服数据,误差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就补偿一次,然后伺服脉冲清零。

网友J:
此误差不是机械引起来的,电子齿轮比计算过程中存在除不尽的情况,因为是单方向动作,这个积累误差不会抵消,只能优化电子齿轮比或提高伺服编码器线数延缓积累误差。

网友K(2019-07-23):
引用 网友B:
累计误差,是回原点能解决的吗?

每次都会就解决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L:
不是累计误差而是你一圈校准的工程量不对,简单一点的办法就是让伺服转一圈然后带动一个钢板尺做好标记然后测量出走了多少,找精度高一点的数显卡尺测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 朋友多了路好走!!!

网友M:
    7楼说的对,同方向时回下原点就行

网友N:
    用同步带去定位 同步轮带动的同步带的外圈周长能不能确定下来  有可能就是你这边的尺寸没有确定下来导致的这种现象 正常来说伺服一般很少出现定位不准的情况 然后屏蔽接好 机台接地接好 至少目前我还没有遇到因为干扰导致伺服定位不准的情况

    我这边有台设备确实用到的你这种同步带去传动定位的设备  我的处理方式是用的绝对定位  然后每个工位通过PLC内部的脉冲当量去定位每个工位作为每个工位的位置  目前设备已经运行了1年多 位置还没有发生定位不准的情况

网友O:
    这种问题 好几个解决办法
    一个是加个传感器  中断读取一圈的脉冲数  如果每次差不多  就是程序优化一下   如果差的多 就找机械工程师

    还有个办法 加一个U型传感器    就是每个工装上面加一个U型 遮光片           用中断定长定位指令    就啥都不用操心了 位置装对就好了

网友P:
    你这个是机构的问题,同步轮不存在回原点归零。因为同步走的就是有限位开关

网友Q:
    写的都很好

网友R:
    首先确定机械有没有问题,正反转间隙太大,也会有误差,安装张紧轮,原点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