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海泰克触摸屏,软件6.8版本。读取通讯不上呢,显示通信超时,几个波特率都试过了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新出的屏要去天津罗升下载最新的v6.12.0。这破屏我们一年要坏几十个,MD

网友B:
通信不上有很多原因,屏设置,plc设置,线是否有问题等等,仔细检查。

plc编程学习,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我可以解決,專業維修觸摸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出的屏要去天津罗升下载最新的v6.12.0。这破屏我们一年要坏几十个,MD

怎么这么费呢,我这几年了 也就花屏了  也不耽误用呢
一名工控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么费呢,我这几年了 也就花屏了  也不耽误用呢

本来一直是它的铁杆粉丝,但有段时间品控出了问题,到了客户那里过段时间后全部坏,近百个屏幕,关键是还找不到维修的人,天津罗升都不管。然后再也不用它了

网友E:
找不到办法时候,或许我可以协助你

网友F(2019-05-26):
首先找到你的型号的用户手册,海泰客的触摸屏要上传下载数据一般需要电脑端软件、驱动正常,触摸屏背面拨码开关拨到合适的拨码,重启触摸屏按F之类的按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相应的操作。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