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09):
描述:面板说明书
描述:通讯板
现有一个面板,知道CON0/COM2接口每个脚位的意思,但是三菱FX3U-232BD通讯板接口的脚位不知道每个脚位的意思,所以不知道怎么接收制作通讯线。
那位大神知道三菱FX3U-232BD通讯板脚位的意思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有定义的,主要是 235这三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31730]
手册上有定义的,主要是 235这三个脚。

那我通讯线接线是不是:面板2脚对-PLC3脚,面板3脚对-PLC2脚,面板5脚对-PLC5脚

网友B:
建议你购买现成的通信线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购买现成的通信线

这款面板没有现成的通讯线,他们只有一头是9针D形的,另一头是8针圆头的(接PLC),而我要的是两头都是9针D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