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5U与欧姆龙温控表进行无协议通信

楼主(2019-04-09):
求教各位,欧姆龙E5CC温控表支持与三菱FX5U系列的PLC进行无协议通信吗?我看手册上只是写了FX3U,问了客服,客服也是按照这个手册说,直接说不支持FX5U的,但是我感觉都是485端子,通信格式啥的5U与3U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就不能呢,,,

网友A:
FX5U不支持无协议通信的, 用485通信吧。我前段时间刚做过的,刚开始也是打算走无协议通信。不行的。

网友B:
三菱5U内置485端口支持无协议通讯 去年我还用内置485端口和日立的变频器用RS2方式通讯呢

网友C:
欧姆龙温控仪支持modbus的可以用MODbus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我用欧姆龙E5CC系列可以直接写入PLC的内存区

网友E:
FX5U 设置成MC协议 格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