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直线插补算法

楼主(2019-04-09):
我有一个没有插补功能的PLC,项目需要XY轴需要插补功能,谁有这方面的算法,请指教下怎么写,谢谢。

网友A:
劝你还是算了吧 ,不要做这种无用功了,直线插补还能勉强凑合,曲线,根本就没戏。

专业外协

楼主:
只需要直线插补动作,精度要求也不是太高

网友B:
不用算 很多plc带直线插补指令 台达 汇川都有

网友C:
同时运动即可
加减速时间一直
二者的速度和行程成比例即可
基本上满足你的还要求

网友D:
XY轴同时运行即可,要求不高的情况可以试试

QQ(VX):2252241236

网友E:
自己写算法,那要求很高,要具备相当的数学建模功底,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网友F:
同意3楼的说法,换一个支持直线插补的PLC,省时省力。

网友G:
zzzzzzzz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我下载下触摸屏的软件,好打开你的程序参考下,谢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标题已经告诉你答案了,4个象限里解一元一次方程,围绕着直线做微调整的过程。
能加下你的微信吗,绝对值直线插补也是这样算的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