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与第三方通讯案例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9-04-10):
客户要求用屏收集第三方80多块温湿度仪表数据,将数据传输给plc19台和巨控模块1个使用。另外在屏上可以修改温湿度仪表各参数。
smtpf@163.com
谢谢给点案例学习下。

网友A:
大多数温控表支持modbus 485 读取和写入数据就可以了 分给19个plc? 然后在一个触摸屏上修改???

楼主:
是的,数据传输给plc和巨控模块使用,还要修改设定温湿度仪表参数

楼主:
原本上位机的事,现在要节约成本,要用票处理

楼主:
可能性大不,用屏

网友A:
不太清楚一个触摸屏是不是可以和19个plc通讯

网友B:
触摸屏连接的外部设备越多越卡(背景传输)

楼主:
看样子节约成本是行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