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如图,一直报AL015报警!尝试很多,都去不掉!请问大神怎么弄啊!

图没传上!伺服驱动器型号是LXM26DU07M3X

楼主:
图片没上传

网友A:
al015 是什么故障   你说明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015 是什么故障   你说明书呢?

正向硬件限位开关被触发

网友B:
1、短接正向限位的DI脚
2、把正向限位对应的DI脚输入功能取反
以上两个方案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短接正向限位的DI脚
2、把正向限位对应的DI脚输入功能取反
以上两个方案都可以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