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写入程序的时候,三菱触摸屏里的数据都会被清除掉

楼主(2019-04-10):
每次在写入程序的时候,三菱触摸屏里的数据d200-d500都会被清除掉,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写入是在线写入?是否设置初始设置文件?
FX3SA系列,什么是初始文件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你是不是复位PLC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會不會是PLC參數中記憶體鎖存沒有設定呢?

网友C:
d200-d500不是断电保存寄存器,当然清零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楼主在写入工程的时候,是否勾选了“软元件存储器”,如果勾选了,你下载的就是空的数据,之前的数据会丢失的

网友F:
你下载程序的时候,只选择了程序和参数,还是包括软元件存储器全选?看下程序导航栏最下面的软元件存储器里面是不是做了设置
FX3S好像不能设置断电保持
蓝枫恋影

网友G:
软元件存储器 不要打钩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