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OT2000里面怎么做权限管理,求教!!

楼主(2019-04-10):
各位大神,求教下GT DESIGN3里面如何做权限登陆界面,选择各个操作员名称及输入密码正确后,开放不同界面进行参数设置功能??
求教了,研究了下,没搞出来,跪求高手指导!!!

网友A:
ymmfa的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1018.html
我目前就是这样做得,但公司老板需要得感觉是我图片里的那处的,所以还是需要改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在我的印象中三菱触摸屏没有下拉列表!!!!!!!!!
也可以是只要一个权限密码的也可以,

楼主:
找到点资料,貌似可以通过脚本可以控制,试试应该可以搞出来。

网友B:
传送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5995.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