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有没有用过米思米单轴机器人的战友,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9-04-10):
问题描述:
现在同时用得有两个米思米的单轴机器人,一个Y轴,一个A轴,通信方式为菊花链方式,但现在有个问题,其中A轴在原点复归的时候,会偶尔出现复归不到零点的情况,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C1为A轴的伺服参数
C2为Y轴的伺服参数
!

网友A:
原型是雅马哈的吧,加各壳卖。用过,设置很简单。质量一般般,
是仿雅马哈的,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帮忙分析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B:
没用过....回不到原点,考虑下原点感应器接线、质量有没有问题。机器人和驱动器应该没那么巧被你碰到坏的
两轴都走绝对式控制方式,不存在感应器的情况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加个原点。。。。也许是你的电机有些问题吧,话说当时我买那个菊花电缆被坑了一道,好像千把块
谢谢,会试一下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