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0):
三菱plc中,move d0 k2y0,给d0分别赋值1,2,4,8...可实现y0,y1,y2,y3...的依次输出
而西门子plc,move mw0 qw0,给mw和上面一样赋值,并不能和上面一样输出,想实现同样的功能,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楼主nal123于2019-04-10 11:55发表的 西门子plc编程问题请教 :
三菱plc中,move d0 k2y0,给d0分别赋值1,2,4,8...可实现y0,y1,y2,y3...的依次输出
而西门子plc,move mw0 qw0,给mw和上面一样赋值,并不能和上面一样输出,想实现同样的功能,应该怎么做?

L MB0
T QB0

导致你认为的做不了的原因在于西门子和三菱相反,高地址存储的是低字节内容。

也可以 MOVE MW0  QW1  ,不过字储存空间使用奇数地址会很不习惯。

Good Luck~

楼主:
多谢,只在模拟器里打开了QB1,还以为程序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