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最近写了个台达EH3的PLC与三菱D720变频器ASCII通信方式的程序,变频器设置的是三菱专用通信协议(Pr549=0),Pr117=1   pr118=96   pr119=10 Pr120=2    Pr124=2   Pr79=2   Pr340=10.程序和参数写入后,运行时M1122一直接通没有发送成功。请会的师傅指点下程序哪里错了

网友A:
两边通信设置检查,plc程序检查一下,手册上有样例,多看看。

QQ(VX):2252241236

楼主:
 你是指台达手册上的样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通信设置检查,plc程序检查一下,手册上有样例,多看看。

就是试过好多次不行才上来找大家帮忙看下的,参数也确认过了。用MODBUS RTU方式可以通信成功的。

网友B:
至少RS指令要在所有参数指定完成后再触发吧,RS指令太早触发了,RS触发后再触发M1122,逻辑顺序先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RS指令要在所有参数指定完成后再触发吧,RS指令太早触发了,RS触发后再触发M1122,逻辑顺序先改下试试

我把RS的启动条件改为同M0,M1,M2有一个启动它就触发,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有哪位师傅通信成功了的,把资料分享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