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C0表示总数量,C1表示良品,D0表示不良品。其中LDPm500是替代品,替代D0+1的上升沿。但是没这种写法。如果用ST可以用IF,现在是PLC版本低,各位控友有什么好的方法。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意思是D0只要有变化 , M50就动作一次?
LD M8000
SUB D0 D100 D102
LD<> D102 K0
PLS M50
LD M8000
MOV D0 D100

按这样试试,每个扫描周期都刷新一次D100,这段程序要插在93步和101步之间
  • 下载积分:+3(hong0618) 热心助人!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仿真可行,多谢。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D0只要有变化 , M50就动作一次?
    LD M8000
    SUB D0 D100 D102
    LD<> D102 K0
    PLS M50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神马情况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当D0中数字变化一次,m500 on一个周期,D10也会增加1,D10增加是作为测试用的
  • 下载积分:+3(hong0618)
  • 下载积分:+2(1247700197) 可以的 兄弟

楼主:
    以上两位给出的程序都可行,需要综合考虑程序的刷新次序。不是那种格式型的,看起来需思考一下。向两位学习,
    小姐姐骚啊

楼主:
    版主,出现不能重复评分什么意思,一楼的改天加上
    小姐姐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