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脈衝加方向

楼主(2019-04-11):
假设我PLC脉冲输出口Y0 Y1 Y2 Y3 1.请问脉冲和方向怎么定义的? 我写程序时可以两个步进电机共用一个方向吗?比如用Y0 作为一号电机脉冲输出 方向为Y1; 二号电机用Y2为输出脉冲 方向还是用Y1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

网友A:
方向控制使用普通的晶体管输出口就成

网友B:
一般的支持2轴脉冲的PLC都是Y0和Y1是脉冲输出口,也就是说,搭配使用的话,Y0脉冲Y2方向,为轴1;Y1脉冲Y3方向,为轴2。

网友C:
2楼说的对 把脉冲输出 单独拎出来就好

网友D:
人才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两个字,不行

网友F:
最好搭配使用 Y0 Y1 一起 Y2 Y3 这样方便做绝对定位,自动帮你处理方向输出问题,方便很多。

网友G:
不要共用一个方向,用其他普通的口做方向口最好了,多的脉冲口还可以留着其他用

网友H(2019-06-16):
为什么要共用,是因为输出点不够用吗?

网友I:
怎样使用最好要根据产品的手册

网友J:
Y0脉冲Y2方向,为轴1;Y1脉冲Y3方向,为轴2
DDRVI是32位相对定位指令
K-90000 是脉冲 (-)是反转(+)是正转
k15000 是脉冲频率
Y2 是脉冲输出口
Y6 是方向

网友K:
NIUBU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