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pro-face触摸屏GP-4402WW与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04-11):
新人请教各位前辈,从pro-face触摸屏GP-4402WW与电脑相连,用的Mini USB口数据线,为什么连接不上?不知道还要设置哪里,求教!谢谢

网友A:
没看到你电脑端口显示的是那个?先查查端口吧

网友B:
换根通讯线试试

网友C:
需要安裝驅動

网友D:
新装的软件,用电脑连接屏时会显示找驱动,拔一下USB线,在插上就好了

网友E:
要么驱动问题要么线的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