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旋转轴只有原点开关如何组态回原点

楼主(2019-04-11):
群中那位兄弟知道,西门子1200旋转轴只有原点开关如何组态回原点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在工艺轴组态里面直接组态原点不就可以了吗?然后回原点的时候,调用回原点的指令就可以,这是针对增量式编码器的,如果你是绝对式的V90,不用回原点,直接设置个原点,然后重启驱动器就可以了。
不用设置正负限位吗?

网友A:
如果你是工艺对象组态轴的话,在组态里面就有正负限位的开关组态了,如果你走的是profinet的话,得看你是用111报文还是103报文,如果是111报文的话,正负限位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接到驱动器的X8口里面,X8口有正负限位外加刹车的信号线的,如果你走的是103报文的话,就跟工艺组态一样的了,也是直接在组态里面。这是针对西门子的V90的驱动器,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品牌的驱动器和电机的话,走pto的话,就是工艺组态对象了。

网友A:
111报文的正负限位另外一种方式,你可以把正负限位接到FB284块里面的停止信号里面,这样当到达正负限位时,当前的运行状态也会被终止,相当于是停止信号了。
没有正负限位,就一个原点开关,如何搞呀?比如电平选择及主动回原点和被动回原点的区别?

网友B(2019-05-16):
原点开关放在极限位置,主动回原点

网友C:
极限位选数字,不要选开关控制

网友D:
既然没有硬极限,那肯定有软极限咯,在轴工艺组态里不勾选启用硬极限开关就行了啊,如果回原时你有顾虑,在回原点前编一个程序保证轴在原点感应器的正前方,然后以负方向回原点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