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1):
最近在学习ST语言,遇到问题了,
下降沿指令LDF在ST里要怎么编写?

楼主:
还有标签程序里的定时器对应的常开触点,要怎么调用?

网友A:
引用楼主apei2014于2019-04-11 16:33发表的 关于三菱ST语言的下降沿使用方法求助 :
最近在学习ST语言,遇到问题了,
下降沿指令LDF在ST里要怎么编写?

下降沿只是一个基本逻辑
下降沿:=NOT 输入 AND 上次状态;
上次状态:=输入;

计时器触点:计时器.Q
  • 下载积分:+1(lulihe)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热心助人!

楼主:
    pls(not m0 or not m1 or not m2,aaaa);
    rst(aaaa,m10);

    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

    另外计时器触点:计时器.Q
    这是Q系列的用法吗?
    我刚刚查了一下说明书,FX5U的是计时器.S

网友B:
    RST(LDF(TRUE,M0),M10)
  • 下载积分:+1(无名小卒)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热心助人!

网友C:
    MEP和MEF;

    定时器不要在FOR、CASE、IF里面用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热心助人!

网友D:
    参考4楼

网友E: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F(2019-05-24):
引用 网友C:
    MEP和MEF; [attachment=231833]
    定时器不要在FOR、CASE、IF里面用 [attachment=231834]  [attachment=231835]

    字体颜色配置的不错,学习下。

网友G(2022-01-14):
    用ST编程逻辑控制,确实够麻烦。

网友H:
    梯形图+ST会不会好些呢?

    丰硕的果实,离不开勤劳的双手。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网友I: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RST(LDF(1,M0) OR LDF(1,M1) OR LDF(1,M2),M10);
    如果不行,那就分开写RST(LDF(1,M0),M10);RST(LDF(1,M1),M10);RST(LDF(1,M2),M10);

网友J(2022-02-19):
ST中下降沿 的FB块 是F_TRIG   需要实例化才能使用
复刻梯形图:
                      声明区:  F_按钮下降沿:ARRAY[1..3] OF F_TRIG; 3个实例化对象
                      程序区:  F_按钮下降沿[1](CLK:= M0, Q=> );      // () 内为FB块的管脚
                                      F_按钮下降沿[2](CLK:= M1, Q=> );
                                      F_按钮下降沿[3](CLK:= M2, Q=> );
                                     IF   F_按钮下降沿[1].Q  OR  F_按钮下降沿[2].Q  OR  F_按钮下降沿[3].Q   THEN
                                           M10:=FALSE;
                                     END_IF

网友K:
没有用过ST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