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DA用WR3A指令量测DA模块上的电压量测不出数值

楼主(2019-04-11):
PLC AX2N
DA模块FX2N-4DA
请教用WR3A指令量测DA模拟量模块上的电压
PLC程序直接对CH1 / CH2 / CH3
量测不出数值是哪有问题?
三用电表 正对V+负对VI-
是不可直接量测需接上负载
还是线路有接错或PLC程序有错误或其他因素

楼主:
使用FROM跟TO 指令
可量测出电压
还是因为
FX2N-4AD 不支援 RD3A ?
FX2N-4DA 不支援 WR3A ?

网友A:
模块不支持这个指令。
WR3A只支持FX0N-3A和FX2N-2DA
RD3A只支持FX0N-3A和FX2N-2AD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