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RTU和ASCII哪种好

楼主(2019-04-11):
我个人觉得虽然数据格式和处理上虽然RTU占优势,但是那个CRC校验,简直了。。。。。那么复杂,头皮发麻

网友A:
RTU啊,网上有现成的dll,到处都是。

专业外协

网友B:
有很多plc有CRC校验指令,如果没有,可以自己编写一个就好了。RTU使用场合应该更多。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1)ASCII格式因为有头尾码,所以不用去考虑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RTU则要考虑,理论上来说ASCII比RTU通讯速度要快一些。
2)ASCII格式报文可读性比RTU费劲一些
3)变频器等产品大多支持RTU,只有部分产品支持ASCII
4)至于校验码,除非你还用FX2N这种没支持CRC指令或MODBUS指令的PLC,才要自己去编写CRC程序,市面上很多PLC都能直接支持MODBUS的通讯指令,所以基本不用纠结CRC校验。
5)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仅供参考。另外我也比较喜欢使用RTU模式。

网友D:
ASCII的相同波特率的情况下传送的数据少一大半.
CRC校难并没有多复杂,大部分设备都支持,
不支持的话,写个小程序,无非就是移位比较这一类.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E:
RTU应用比较多,通讯测试可以用我提供的软件去测试,在写程序之前可以先测试硬件

网友F:
实际上,MODBUS ASC更多是以前设备上用的,因为以前设备速度慢,而MODBUS ASC本身有开始结束符,可以很好克服这个缺点

网友G:
市面有大多数的设备、传感器、智能仪表支持RTU,那是有一定道理的。调试发现,纠错用奇偶校验效果不好,所以才会用另外的纠错方法,比如:CRC校验、LRC校验等。CRC编程已非常成熟,几乎不是什么难点。而FX3U却只支持MODBUS-ASCII从站,反而给组网控制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