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东方马达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楼主(2019-04-12):
用FX3u控制电机,都只能朝电机侧方向转,为什么?

网友A:
把驱动器右上角那个2P/1P拨到1P试一下,你是脉冲+方向,应该选择1P吧。
下载积分:+3(mall90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器右上角那个2P/1P拨到1P试一下,你是脉冲+方向,应该选择1P吧。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同意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