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的变频器,加了个DP通信的卡。GSD文件

楼主(2019-04-12):
如题,客户叫提供一个GSD文件。有这个文件吗。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直接百度更快

网友B:
买了卡肯定会有GSD文件。
GSD文件要用西门子软件安装并配置使用!

网友C:
安装了GX Configurator-DP后,目录下有一个GSD
我把它发上来,你找找有没适合的
还有这个文件,也有点象: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PLC通过PROFIBUS-DP总线连接DP客户端,就需要是GX Configurator-DP软件进行PLC的DP主站模块配置,而配置里要连接什么类型的设备,就需要通过添加GSD文件来驱动识别这个DP客户端设备

网友E:
S7-300的PLC软件上用的GSD吗?
QQ:513301592TEL:13562011828

网友F:
这个dp卡比变频器贵

网友F:
用dp就不要用三菱的变频器,用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