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4-12):
三菱FX5UPLC控制松下伺服,脉冲口有输出,但是伺服不动作,是程序问题,还是伺服问题呢,伺服接线
。参数7调的3,脉冲加方向
浮躁的社会
本人从事自动化PLC编程数载,欢迎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A:
可以先找个步进排除程序问题,然后再排除伺服问题,伺服可以先用软件调试一下

楼主:
好的,感谢,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参数没写进去,一直拿原文件监控的,读了一下发现里面参数没有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