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禾川HCA8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12):
禾川HCA8P有485和232两个串口,现在我有两个需通讯部件,一个压力表,一个测高仪,压力表我用485通讯解决了(使用D8400),可以通讯。但是测高仪我用232却怎么也通讯不了,各位如果用过的,可以告知一下程序里面是如何通讯的吗?

楼主:
485是这样通讯的,232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禾川HCA8P另一个串口没用的
部可能没用吧。。我用掉485后,用232给PLC传程序都可以的啊。既然能传程序,那么也应该能做通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