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涌保护器选型

楼主(2019-04-13):
各位朋友,小弟想了解下浪涌保护器如何选择。百度说的不够让人理解,有没有资深选型专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A:
说得不一定对啊,仅供参考。
I 类的用于变压器,耐压等级高;
II 类的用于配电柜,耐压中等;
III 类的用于配电箱,耐压较低;
根据情况可以选择一相1P,几相几P(含零线)的组合配置方式,也可以用几相在一起共用一个接地端的类型的。
电流安数的选择从 I 到 III 依次减小,具体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