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1H控制松下伺服多点运动。

楼主(2019-04-13):
请教各位大佬,CP1H控制伺服多点运动有比较简洁的指令吗?(用X,Y伺服去一个位置抓取产品,然后放到空盘上20个不同的位置。)

楼主:
是要使用变址指令吗?

网友A:
加坐标偏移

网友B:
绝对定位,位置偏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涉及到的相关指令有哪些,PULS、IR?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