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与松下A5伺服Z相信号

楼主(2019-04-13):
松下A5伺服,25脚接0V,19脚Z相接X5 为什么收不到信号呢,没地方装光电,准备用Z相回原点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把伺服脉冲输出改低,100以下肯定没问题

楼主:
是的,100以下就好了,感谢
浮躁的社会

网友B:
也可以用高速计数读取信号

QQ(VX):2252241236

网友C:
用输入中断

网友D:
还有个正极吧,才能正常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