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输出要120个点 还要带两个485通讯模块

楼主(2019-04-13):
输出要120个点 还要带两个485通讯模块 输入 10个就好 要怎么选型

网友A:
有品牌要求和价格要求吗?
QQ==1045673419

网友B:
使用模塊機就可以了,指示多掛幾個輸出模塊

网友C:
刚看了一下,要么就是3U+458ABP-MB+485dBD+CCLINK+64 CCLINK IO*2.最好还是用Q系列的,就一个01CPU带电源+1个16位输入+2个32位输出+一个通讯模块带
下载积分:+1(学者来)